开机反复显示显卡信息后不自检.

楼主(2008-12-07):
各位大侠.在线等
845主板开机反复启动.只显示显卡信息.不自检

网友:
刷下bios就可以了,各电压正常吗??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主机面板上的开关不好,我遇到过好多这样的事

网友:
先用代换法查下到底是那部分的故障然后再处理
现在连哪个部件都具体不到的话没法说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一下,显卡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显卡槽里面的针乱七八糟。看是否这个问题

网友:
那有没有试下换I/O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