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USB故障!求助求助!!!

楼主(2008-12-07):
我的电脑一插U盘立即关机,瞬间断电了!检查USB线没有插错,确认U盘完好无损并无病毒,以前一直好好的,就今天才出现的问题。且硬盘金属盖用十字螺丝刀一碰也关机,是不是硬盘漏电?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
闻所未闻故障,估计此题无人能解

网友:
如果今天你穿的是毛衣,有可能会引起这样的问题,把你身体上的静电放一下,还有就是5V电和地线有轻微的问题,先排除经典,在查5V电和地线的问题,如果还有问题,请您详细的说明

网友:
路过的,没遇到过,按常理说应该是USB短了

网友:
排除法,把“内脏”都掏出来,先排除机箱

网友:
主板上的l漏电保护   我也遇过这种板子   你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难到是南桥坏了,你量一下usb看一看阻值

网友:
排除静电,故障暂未出现,需进一步研究故障原因。感谢各位...

网友:
是不是电源带不动啊~?

网友:
我遇到一台笔记本,朋友说的也是这样。不管插什么USB设备都是蓝屏重新启动。后来拿过来测试都是好的。试了很多USB设备都没有问题。第二天给朋友,也是好的。没有任何问题。我估计和静电有关系。但又说不出所以然来。

网友:
你把主板拿出来点一下,看有什么东西掉上面没。修主板就是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