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ic7开机无反应,风扇均不转!求助内详

楼主(2008-12-07):
上了块移动奔腾4 3.06,bios设置200外频,存档重启,黑屏,拔掉电源线清bios后。换赛扬2.8开机无反应,cpu风扇、北桥风扇均不转,主板右下角有个发光
二极管
通电后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大虾指教!!
cpu
掉电
黑屏

网友:
200外频好像太高了,设置笑一点的看能不能过!!!!

网友:
bios清了,但是现在是主板不上电,为啥

网友:
不上电查开机电路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啊

网友:
清了bios,跳线跳回去了没有?

网友:
BIOS清楚。。不信看哈IO。。遇到IO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