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373s故障

楼主(2008-12-07):
我有一台明基FP737s液晶显示器,原来故障是黑屏。后来按照论坛里热心网友的提示和帮助,检查后发现c5707两个坏掉,及3A的保险丝也坏掉。更换后,能够使用。可是时间不久3A保险丝再次烧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还有个故障是,我今天再次更换保险丝后,在安装电路板和液晶屏的信号插线时候,一不小心把液晶屏上的排线插槽给插掉了,请问这个插槽是不是通用的,可以买到吗?我仔细观察插槽上的连接点好像原来并没有焊接在液晶屏的电路板上,因为没有没有折断痕迹,并且断的也不可能这样整齐呀?可是如果插槽上的连接点如果不一一对应焊接在电路板上那信号又如何输送的呢?请有这方面维修经验的朋友给我解释一下,不胜感激。如果哪位朋友有FP737s的电路图,恳请你给贴一个。再次多谢!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啊,好学习啊。

网友:
是不是换上的C5707又烧坏了,给它供电的场效应管也可能损坏,我碰到过!
严重的还有就是后边的高压变压器损坏,造成电流大,才烧保险的,上传个明基的图,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