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硬盘无故变成2个区了

楼主(2008-12-07):
一快10G的迈拓硬盘 应客户说中毒了就打算重做个系统,可机器的光驱是坏的 只好把硬盘拆下来挂在另一台电脑上G,可挂上后出现出现硬盘报错,无论怎么跳线都不起作用,在bios下好像跳成主盘就提示主盘错误,跳成从盘就提示从盘错误,硬盘容量在bios下能正常识别 用mhdd扫描了也没问题,但就是启动ghost后找不到硬盘,硬盘线也换过,coms也清了 就是不行,后无奈只好先装回来在想办法,后来进系统一看原来分区是c d e f 现在只剩c e 两个盘了d f 不知道搞哪去了,好像也没动过其他的地方啊,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若有可能先格式化!

网友:
客户说中毒了,分区是c d e f 现在只剩c e 两个盘,用DISKGEN先恢复硬盘的分区表,用DISKGEN可以很清楚看到硬盘的状况,再杀毒后做系统。

网友:
用DISKGEN先恢复硬盘的分区表,  这样会不会造成数据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