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小板刷的程序都是白屏(新手求助)

楼主(2008-12-07):
宏碁17液晶以前跟换过驱动板,使用该液晶练习更换驱动板
屏型号是LM170E01(TL)(B3)
编程器,新2025小板,屏线等需要的配件都是在本基地订购的
我使用新的驱动板刷出来都是白屏,驱动板屏线都更换过了,
也刷过N次,一直是白屏,换回以前的通用板又正常,请高手
指教一下··
求助

网友:
查看屏的电路,看保险烧了没,基本应该是他的问题

网友:
检查驱动板给屏供电的跳线有没有跳正确
程序不对也能引起

网友:
把驱动板上面的屏电压跳线,调到5V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跳线正常是5V的。。。程序不知道了··我用的是基地编程器里的程序
版主发份程序给我吧··我试试

网友:
楼上的几位都没有看清楚楼主的描述,已经说了换原板就正常,怎么会是屏保险的问题,真是误人子弟,应该程序不对的可能性较大,2025有这个屏的程序,找不到的话联系我
[
]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应该是软件和屏不对应造成的1

网友:
楼主说 屏是好的,屏电压也跳对了
程序如果不对,也不会是白屏,我想能不能是你的驱动板有问题呀

网友:
呵呵 兄弟 你插错屏线了吧 就算是程序刷不对 也不会白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请发给我一份吧~~~~~~~~~~~~~我邮箱
6245321@163.com

网友:
换过程式吧,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