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到南桥之间

楼主(2008-12-08):
USB到南桥之间,中间的两个数据线上串了上L51,是电感吗,??这是起什么作用的??上面没有别的型号,如果坏了可以找个差不多大的电感可以吗、、

网友:
是电感,起的是保护作用,防止过流烧坏南桥

网友:
如果没有同样大小的电感,用0欧电阻也可以。

网友:
又学习了新经验,感谢管理员“心在飞翔

网友:
太谢谢心在飞翔,我一直认为应该是个保险电阻才对,昨天我在本子的网卡口边(应该也是保护用的吧)焊了个电感(个头大小差不多),焊上去了,用起来还可以,就是不知道对不对,对本子有影响不

网友:
是磁珠,主要是做EM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