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线的分类

楼主(2008-12-08):
液晶屏的屏线接口分有好几种,如LVDS,TTL等,请问总共有多少种接口,分别是什么接口?屏线的单6与单8,双6与双8是什么意思,又要怎么进行区分?

网友:
好好搜一下,论坛上有高手发过

855 Bytes, 下载次数: 59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看不见,什么时间才可以呀!!!!!!!!!!!!

网友:
对不起,管理员设置了当您的经验低于 0 点的下限时不能进行此操作,请返回
看不见,什么时间才可以呀!!!!!!!!!!!!

网友:
有热心人啊,哈哈,向他致敬。

网友:
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LVDS 一般在15.1in以上的屏   TTL用在15.1in以下的屏,现在已经淘汰了。

网友:
多谢共享啊!!!也正在学习中

网友(2010-02-25):
多谢共享 ,我得号号学学

网友:
下了!还没看!先顶赚分!谢谢啊!

网友:
恩``有用``看过了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4对为单6,5对为单8。8对为双6。10对为双8

网友:
下了研究一下

网友:
拿到液晶屏去找一下屏的PDF,上面会写的很清楚的。看LVDS信号线有几组,如果是3组就是单6,4组就是单8,6组就是双6,8组是双8.每组线之间电阻相当。买的屏最好先查了定义再接,防止出意外。

网友:
问到这个问题,大部分高手都会说去数电容,但这个办法有时也条不通,因为电容都是罩起来的,一般看不到。

网友:
问个 傻傻的问题:S8和D8的屏线可否通用,不通用,能不能通过改线变为互用。

网友:
以前只接主板现在有人液晶屏坏了,打开文档没事,拍拍顶盖就全花,看不情屏幕   那屏已经使用了5年了,我觉得是屏线的问题,但是又没有实践过,不知道从那里下手的好,毕竟是客户的电脑 那里有屏线的维修视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