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661fx-m7风扇转速极低

楼主(2008-12-08):
技嘉661fx-m7主板风扇转速极低 是什么原因呀 风扇是好的 是3pin的  一个地线一个5V 一个测是4.9V 插上风扇后那个4.9(蓝色线)就变成2.4v了 开机时间稍长一点cpu会非常烫然后就自动关机了 是那里出问题了 有什么控制芯片吗 主板上好像没有I/O芯片 就在bios芯片旁边有个和I/O一样的芯片 但上面些的是bios 型号是phoenixbios    d686 bios 有没有高手给指点下维修思路

网友(2009-05-07):
风扇接口旁边有个电容  电容傍边有个管子 把它的中间一个脚和旁边一个脚短接久可以了

网友:
风扇电源供电电路,负载能力差。

网友:
你量一下供电是多少
跑下线是由以个小管子管理
换个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