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插头怎样插

楼主(2008-12-08):
我这有一块845主板,内存是SD的,这个板子上的USB插针与其它的板子排列不同有8个插针还有两个空闲的孔共10个插针(其中两个是空着的)也没标着那个为1针图形是这样的;。空。。。                                                   [/color                                                                                                    。。。空。            现在我没把握不敢轻举妄动还请各位老师指点  谢谢

网友:
用表测以下不就知道了 :L :L

网友:
是这样排列的

上面没排列好       。空。。。                                                                     下一排是                           。。。空。                         大体就是这样的不知道,红,白,绿,黑,该怎样插

网友:
用表查。。那根针有5V就是1。。插红线

网友:
非常感谢老师们的指点。我现在正在查这方面的资料。冒险试一下吧,,

网友:
一般都是 V+ D- D+ GND顺序

用电阻档找出接地GND,
通电用电压表找出V+(5V)
按顺序插就解决了.不用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以上各位老大和张老师的提示现在我已搞定,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