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20 高压无信号3.3V,加3.3V屏亮但死机

楼主(2008-12-08):
一台HP NX6120 高压不亮,测信号 3.3V无,主板也无3.3V,全板量完了不知3.3V出处,给板随便哪处加热又有了,过夜就不行了,我试着改个3.3V,高压能量,但停在开机画面就死机了,请高手指点,有
的也行
主板
无信号

网友:
找个5V串个2K的电阻就行了

网友:
这种电压一般是EC控制的, 你要从别的地方拉个3V过去,电流逆着回去 估计是有可能死机的;

网友:
朋友们这些,上面所说的我都知道,主要是有朋友知道哪3.3V是哪产生的吗?

网友:
还是在主板上慢慢划吧!

网友:
这是南桥虚焊了 你不用改高压 直接焊 南桥就好了 死机问题一起解决

网友:
南桥,显卡,I/O,都以换过了,

网友:
可以到屏后的 电源处飞一个 到高压!效果不错的 。 你可以试试!

网友:
飞屏上的3,3v是最直接的方法 不过在飞的时候要注意要焊接在保险的下方 以免发生问题 烧屏

网友:
你原来改的3。3V是从哪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