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个电源IC吗。用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08-12-08):
爱国者19宽屏液晶,点不亮电源板没电。怀疑是电源IC问题。但没见过上面标的是 1271A PAKU 7脚的。和小八脚芯片一样大小。中间少一脚的,那位仁兄见过啊。急

网友:
是NCP1271,没见过替换

网友:
哪里有的卖啊 ,找了几家都说没的

网友:
查了管脚定义6脚供电的。现在6脚6V-11V之间不停的跳变。

网友:
FSD200试试哦,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上淘宝找找看吧!

网友:
FSD200是电磁炉上的.在这儿多嘴了

网友A:
难道国际电工委员会规定那种电源芯片一定是用在哪台机上了吗?其实电源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只要你知道那芯片的原理,有很多都是可以换的,当然代换时可能脚位不相同,装起来比较麻烦就是了,就象最常用的3842,我用两个三极管就代替了,难道你说三极管是收音机上用的吗?
真是多嘴!!!

网友:
楼上的大师,请问你是用什么三极管怎样代替3842的。

网友:
呵呵!这个电子城可以买的到的!要不就去网上找!多西多!

网友:
找到了。上淘宝广东淘来的。5块钱。换上就OK了

网友:
没见过。

不知道,你在查一下,不过现在有卖通用电源板,可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国际电工委员会规定那种电源芯片一定是用在哪台机上了吗?其实电源基本上都是一样的,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只要你知道那芯片的原理,有很多都是可以换的,当然代换时可能脚位不相同,装起来 ...

大哥你教我怎么用3个三极管 代换3842

网友:
楼上有人说,有两个三极管可以代3842  这只能是说一说罢了,实际维修中,谁会去这么做 ,道理上是可以这样的,可维修一个电源,价格是多少,
    其实他说的就是一个自激电源,原来的开关变压器的低压绕组不一定适合做自激电源,因为它不是这么设计的,如果真的去改成一个自激电源,我想改动也是很大的,相当在做一个电源了,那维修成本会很大,可能划不来吧
所以有些想法是可以的,但真正做起来不一定是那么一回事,
  现在的电源一般在待机时功耗都是很小的,你用几个三极管做电源,功耗会很大呀

网友:
8楼的兄弟,请讲一下“就象最常用的3842,我用两个三极管就代替了”具体方法,以便我们学习一下,谢谢啦。

网友:
非常想知道八楼的朋友,用两个三极管就能代用3842的方法,期待中<

网友:
:lol 我也是想知道怎么用2个三极管代3842,

网友:
我也在找,,,,找到希望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