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 开机四短声报警

楼主(2008-12-08):
今天接到一台IBM R60,客户说是因为进水点不亮。曾在其它地方修过没修好。拆开后没发现主板上有维修痕迹,用烤箱烤干后,现在开机就是四短声报警,连续出现四次,然后就没有反应了。内存换了很多条,都是这样。不知有哪位仁兄修到过这种问题,能否指点谜经。

网友:
是不是4-4-4-4,共十六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生明本来是笔记本中的菜鸟!! 你的问题是北桥引起的哦 昨天我们的工程师就修理IBMR60可以开机,但四声报警的问题!!!   祝你好运

网友:
就是4-4-4-4共16声,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板是独立显卡的还是集成的

网友:
是独立显卡的板子

网友:
把北桥换了试试,北桥坏了也会这样报警的

网友:
Four cycles of four short beeps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机器修好了吗?如果是4-4-4-4,共16声,可能是安全芯片方面的问题上.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一个也是差不多这样报警的板子,是安全芯片的事,更换后OK,建议楼主换一个试试

网友:
有拆件板把BIOS和安全芯片都换了!就行了!

网友(2009-03-12):
今天接了一台Z61T同样故障,无进水历史, 4短报警 4-4-4-4和楼主一样。刷了BIOS不行 ,看来要定片料板更换安全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