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F代表什么?--电动车充电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12-08):
我的鸿尔达电动车充电器(规格为:48V)坏了,表现为插入输入端220V市电,输入端的指示灯无任何指示,我拆开以后,发现在靠近输入端的地方一个标示为F1的保险管(两头为金属,中间为玻璃)中间黑糊糊的,看不清是否被烧断,我拆下这个“保险管”,试图找出参数以代换,结果这个管子上没有任何标示,于是我直接用镊子插到“保险管”的两端,以为这样就用导线直接代替这个保险管了,结果刚一插市电就打火了~~~~

我还系统的学过模电和数电,真丢死人了!不明白的是:
1.这个保险管真的是起保险作用的吗?
2.如果不是,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起什么作用?
3.如果是,为什么用导线直接连起来会打火呢?

坛子里有个兄弟好像说过,啥也修修,修不好就修坏~~~~~

网友:
你都知道是保险管,那当然是起保险作用了。
保险管少的黑呼呼了代表有明显的短路,查完短路再上电。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来楼主是理论强于实践了哈!建议多来论坛逛逛!

网友:
那是保险,电路应该有元件烧了

网友:
没错,F即是Fuse的缩写,换完还烧说明内部有短路存在,先找到再说换fuse

网友:
那是保险,一般保险坏掉换保险的时候,最后先检查下后面的电路有没短路后在上电,要不难就会出现你的状况,运气好的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