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SL-865G3-L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8-12-08):
一块硕泰克SL-865G3-L主板,最近发现原来一直在用的ATI9600SE显卡会花屏,进不了系统,停在Windows滚动条那里,进CMOS也花屏,但这显卡在别的主板上用是正常的,拿手头上一块MX400上这硕泰克SL-865G3-L也是可以正常的,是不是AGP供电不足了??还是有什么情况???不胜感激。

网友A:
我曾经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典型的主板调显卡!解决办法是把显卡槽旁边的三极管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典型的主板调显卡!解决办法是把显卡槽旁边的三极管换掉!

先按这个来没错的

网友:
原来碰到过一次,一显卡在这个机器上蓝屏,在别的机器上正常使用,怀疑显卡坏,显存吹了,处理了GPU,可能硅脂漏了进去,放到原来机器上直接不能用了,后来同事用热风枪司马当活马医,把显存全部拆掉,擦干净重新焊上,别还处理哪了就不知道了,反正最后放机器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