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945GCT-M

楼主(2008-12-08):
开机内存电压正常PCI有3.3V,但 CPU 核心没有电压 没有复位电压 没有时钟电压

网友:
有谁可以告诉我该检测哪里呀!

网友:
应该是cpu底座虚焊了,加焊一下吧

网友:
上U再试,在电感出测就可以了

网友:
上U之后测出电压为1.29V 检测卡为00 按复位没有跳变都是3.3V 还有32.768实时晶振电压为 0.22和0.13 (两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