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bios起拔器.把bios座撑破了

楼主(2008-12-08):
刚买的bios起拔器.把bios座撑破了...以前一直是用曲编针 弄个小勾 一挑就起来了。..这次花了10元大样,从基地买了个bios起拔器..看来咱用不了这高科技啊..哈哈....看来不一定花了钱就好啊...该省则省...金融危机啊。..

有高手指导下 那起拔器的使用方法...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芯片座二边留有bios起拔器的位置

无这工具很容易搞坏座子,你倒好,有工具不如无工具了!

网友:
你说的是把BIOS座撑坏了吧?

把起拔器对应着座的两个脚,插进去 然后用手握紧手柄 一提就可以出来了啊

网友:
使用手法上有问题罢了,我的朋友用得很好, 我3年前也有一个,结果自己新主板上的BIOS给弄坏了,只好把BIOS芯片直接焊在板上了.
结论: 什么事情都要经过练习才能用好的.

网友:
估计我得适应下,东西是好东西

网友:
怎有一个挺好用的,你方法不对吧

网友:
看来还是要练习练习呢 不然会有第二次哦楼主新手吗

网友:
好像我不是新手了。。 高科技的东西,得适应下。。实在不行。我拿锉刀把那起拔器的钩子打磨下。。感觉有个钩子有点大。往下塞的时候比较困难

网友:
我买的也是。后来都扔在哪边。。我还不如用一个带勾的硬的工具轻轻的翘起好用

网友:
呵呵 我原来也感觉有点大的  现在我是先把一脚伸到座子下面 然后在伸另一边 到底之后用力捏 bios就出来了

网友:
不过有的BIOS座子就是放不进起拔器去,你可以放进一只脚轻轻一勾就可以了,要是在弄坏...............................嘿嘿!

网友:
伪略产品吧,没遇到你说的情况

网友:
我弄坏好几块了,呵呵

网友:
我刚用的时候,放不进去,又不敢用力,怕弄坏了蕊片,只好用老办法取出来,后来试了好几次才掌握的技巧

网友:
我用的是起木头塞的螺旋起子,呵呵,撑破一个座不过还能用,以后就没撑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