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150X2M-1的屏能改成电视吗

楼主(2008-12-08):
我有一个L150X2M-1的屏,接口是80扣的,原来是TCL的LF560,我想改成可以看电视的那种,不知道应该配什么驱动板,有套件最好了。

网友:
应当可以,只是你要买个屏线和一个电视驱动板

网友:
可以改的,随便一款三合一板都可以的

网友:
不用改的,加装一个视频转换器,电脑电视都能用,看电视就不能用电脑.用电脑时不不要想看电视.就一遥控板就OK了.

网友:
可以改造,需要线路板驱动正确就可以。

网友:
可以改装呀,所有屏都可以改的

网友:
双6T的屏,不难的,很多板子都支持~~~~~~~~~~~~~~

网友:
现在没有了,我上次去买都买不到啊.

网友:
可以改的,用带电视的驱动板,找个壳1

网友:
有双六的TV板啊!随便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