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二次电源碰到的问题

楼主(2008-12-08):
故障是这样的:二次电源升压电路那个升压管没有工作。后查对管E极,B极都是11V,经过偶合电容就没有电压了,换了电容也一样,断开电容端的负载再测也没有电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啊,请大家给点意见。
补充:电脑刚开机的时候可以正常显示,开到“桌面”时由于频率高就不显示了。

网友:
把二次电源管去掉试试开机是否正常?

网友:
升压管型号为:IRF644A 更换IRF640  (去掉升压管,在分辨率不高的情况下还可以显示,行部分应该没有问题,主要是二次电源没办法工作)
现故障是:可以显示,行幅低,升压管B极还是没有电压,偶合电容的前端有11伏的电压,连接升级管的另外一端一点电压都没有,现在真的没有思路去查哪边的问题,请高手们给点意见。

网友:
补充
显示器型号为:HOFO 770DF
行场振荡IC 型号为:SAMSUNG U247 S1D2511C04-A0

网友:
检查一下耦合电容后面的偏值电路

网友:
查b极后面推挽电路

网友:
我曾断开偶合电容的负载端,后查供电,还是一边11伏,一边零伏,这个是正常现象吗。偏值电路是对管到升压管的线路吗。

网友:
那是没有输出到B极,只有直流电压所以二次电源没起动.你要先查IC有没有脉冲电压输出,看是不是IC坏了.

网友:
笨蛋
那个管子的G极就没有电压用万用表量,它用示波器才看的到波.你的毛病可能是主机的分辨率高了.你调低到800*600.开了看一下.

网友:
"电脑刚开机的时候可以正常显示,开到“桌面”时由于频率高就不显示了"
主机启动的时候按F8键.选择VGA模式进入.看是什么现象.

网友:
查2次电源整流2极管,2次电源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