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45GCT_M主板上的这个电容

楼主(2008-12-08):
这个是不是低通滤波电容(是固汰电容)560 4V 我换了两个1000 6.3V上去可不可以呀
主板

网友:
换上去后你散热器还装的上去吗?

网友:
刚刚好我试过了没问题!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想知道这样换可不可以!(中间两个是固汰电容_两边是680 4V 电解电容)各两个{一共是6个}

网友:
我试过这样换可以的。

网友:
固态电容参数很高 尽量找个参数靠近而且地方也放的下的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