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六分之一白屏

楼主(2008-12-08):
本人有一块14的日立液晶屏,下面的六分之一是白屏。偶尔隐隐约约显示很淡的图像,上部六分之五的图像全正常,有那位大侠能指点指点一下么?

网友:
不用修了,屏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通用板驱动板点此屏还是相同故障就是屏问题!

网友:
14寸的屏,修屏都没有配件,这屏只能是报废了

网友:
那屏基本报废了,屏坏了

网友:
和你说的任何一个元件都没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屏有问题?那只有修屏啦?

网友:
兄弟屏不好搞啊,我手头上有一台三星15寸和你说的几乎一落千丈样,想试试修屏上网查了下就那IC都要60多块钱一块,更何况也不敢保证就是那块IC,除非你手头上有相同的IC那就可试试.

网友:
别修了,换了吧.修不合算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线坏了,高手的话可以修一修,否则基本报废。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排除了驱动板和屏线后,多数就是屏主IC坏。

网友:
屏SOURCE IC 坏,没有这颗IC,你就别想了吧

网友:
应该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2009-02-20):
你查一下屏线吧,是不是断线或接点氧化了

网友:
屏坏不用修了.费时间

网友:
屏的驱动有问题了。一般说的驱动板是驱动液晶屏的,液晶屏还有自己的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