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装系统蓝屏

楼主(2008-12-08):
1。我有块IBM主板 装GHOST系统复制完重起就蓝屏 一步步安装系统刚第一个画面检测硬件完下一步还没显示就蓝屏  至于提示什么也不太懂 和内存不良提示的差不多半屏英文       BIOS都调整了N次还是不好 高手若干都没办法 换主板就好了 不知道主板什么坏了?南桥????
2。还有一块杂牌主板是不能上网  PCI装什么卡都可以用  装网卡也可以认到  装驱动都正常  就是收不到数据  只发送数据  换N个网卡也不行  PCI槽换遍也不行  只有换个主板就好了 主板也没检查到什么坏了  难道也是南桥???
        高手帮分析分析 谢谢

网友:
你可以看看电源、 内存、硬盘、还有网卡、声卡等 关于这蓝屏的问题 你可以在论坛里搜下,有的。
你ping下自己的网卡地址看看

网友:
品牌GHOST一般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