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770MD不接主机显示31K(写个24C08的数据好了)

楼主(2008-12-08):
请教:EMC770MD不接主机显示31K, 接主机1024*768 60HZ可以正常显示,1024*768 75HZ就不能显示了,提示 ,这台显示器24C08块被人拆了,我上了个空的。

网友:
不接主机白屏显示31K应该是正常的,老化模式。1024*768 75HZ显示超出频率范围,进工厂模式查一下。再更换24C08中的数据。

网友:
哪位老大发个24C08中的数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机器清空存储器也可以工作。你可以试试装一个空白的看,故障有没有改变。

另也要检查一下CS电路是否有故障!

网友:
进工厂模式了,老大们解释下工厂模式菜单的含义啊

网友:
谁能告诉我怎么刷数据啊

网友:
用编程器写啊

网友(2009-12-24):
能合适 DX-777NS 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