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如何激活分区

楼主(2008-12-08):
联想品牌机如何激活分区    用 什么软件,请教高手详细讲解下,谢谢

网友:
默认不需要修改分区! 如果感觉默认的分区格式不好 可以直接对后面D盘的位置重新调整!
有的联想机器把隐藏分区做在第一个! 那种的如果要保留隐藏分区就别去动它!GHOST的时候也不好恢复到这个分区上!
另外一些隐藏分区在最后面的方法一样! 直接使用PQ.WINPM.DISKGEN等软件调整D盘的分区大小!

网友:
有的联想盘~~不能用DM 分区 ~~要用  PQ
有pc3000   就 好搞~~~两步可以搞订~~

网友:
不是这样的,现在联想家悦的备份分区是在最后一个分区,是不删的,DM也不行的,否则硬盘将不认盘了,这个分区在"我的电脑"是看不到的,但是在管理中的磁盘管理中可以看到,如果只是要激活活动分区,其实用那一个软件都可以,PM或是PQ或是DISKGEN等都可以,如果要重新分区,那就要慎重了,不要动最后一个分区,不然---报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