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8-12-08):
K8Upgrade VM800到欢迎使用前就蓝屏, 安全模式能进 ,PE也不能进,硬盘 内存电源换了 屏蔽了声卡,网卡,显卡也一样,什么问题多一点?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 问题大一点
是不是驱动不兼容啊

网友:
应该系统问题
建议不要GHOST

网友:
重做系统试一下呢   最好用硬装盘

网友:
先软后硬,先重做系统.系统问题比较大.

网友:
谢谢各位,的确是系统问题!因为主板是刚修好的(本来是不通电)用别的硬盘用GHOST做过系统也会死机,所以就联想到主板还有问题~~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