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无法上网

楼主(2008-12-08):
接到一台T41插上网线网口的灯不亮!
设备驱动器中可以认到以太网卡、但是它是有一个黄色的感叹号!
驱动装不上、所以没有本地连接、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网卡坏了?
或者是南桥坏了呢?因为我看到南桥的下面有进水的现象!
等待回复中..........

网友:
把网卡拆下来重新做一下吧,也有可能网卡挂了

网友:
哦!谢谢了!
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