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维修时如何打开更方便

楼主(2008-12-08):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维修时如何打开更方便
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的壳子,在下在壳中间有胶。大家平时都是怎么拆开电源适配器的。
  伙用的方法太笨了,打开费死劲了。还有外伤。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法子!!!
说说。。。。。。。。。。。。。。十分感谢!!!!

网友:
1字螺丝刀 锤子

网友:
我用的方法也是  一字+锤子   不过肯定有外伤  只要位置找好了  用力适中 外伤就不是那么明显 多开几个你就找到感觉了

网友:
锤子 敲打的方向?  能不能细一点点。。。。

网友:
我的方法是最完美的。拆开再装上根本看不出来。
方法是:“砸”。用大螺丝刀的手柄,沿电源的粘接缝砸一圈。就ok了。要给点劲要不砸不开。

网友:
用硬木棒敲是比较好的. 如果用铁锤的话,被砸的地方垫块木板,不要直接砸电源上.

网友:
呵呵,杀头、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儿。

不知道有没有电锯可以锯开,像那种小手钻,能装上锯片就行了。锯开到时候再粘起来

网友:
用美工刀把打了的地方划一下,在用东东一敲就开了

网友:
试了,用螺丝刀把敲打,可以打开。但是不能用力过猛! 我打开这个里面的变压线圈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