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C51G-M2数码卡跑“50”

楼主(2008-12-08):
联想机C51G-M2数码卡跑“50”,有复位,内存,CPU供电都正常,BIOS刷过,请问各位怎么修。
cpu
cpu供电

网友:
你换个IO看下呢,在查下南桥电压对吗?

网友:
换下I/O看看行不,如果不行看南北桥是不是虚焊

网友:
是amd 的吧,nf4的,应该是桥虚了,加焊一下

网友A:
我量了一下,内存的六个时钟,有四个是0。5V,两个是1。5V,正常吗

网友:
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