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15求助中

楼主(2008-12-08):
一台acer AL1715显示器开机亮下就灭了!从新按下电源开关又亮随后又灭了!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找一下CPU供电吧,要不把供电芯片换一下。

网友:
阿勒!~LCD 哪來的 CPU供电 ~
============================
LZ 一般來說~多是電源板出問題,你檢查是否有電解電容不良
再來就是要檢查 LCD 的每個開關 ~是否正常

网友:
好像连最基本的东东都不懂呀,慢慢来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