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pci 解密探针的接法

楼主(2008-12-08):
想问下各位高手pc3000-pci 解密探针的接法,探针的针头接IBM硬盘上的位置我知道,但是另一头的夹子该怎么接,一直都不明白,望知道的高手指点下,谢谢了
硬盘

网友:
夹子直接接地的,你要明白他的原理就是把信号线接些器件后对地单独形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