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gv 自检通过,显示器无显

楼主(2008-12-08):
有个浪潮品牌机 用的是技嘉的板,问题是有自检通过的报警音,但显示器不显示
主板是ga-8i845gv 请指教
不显示
显示器
主板
技嘉

网友:
检测下VGA口的RBG的对地电阻是否正常,否则刷BIOS看看呀

网友:
先从内存下手啊。集成显卡不显示又时候跟内存也有一部份关系。再有,插上诊断卡看看码怎么跑啊!~~~

网友:
还是从显卡着手检修

网友:
先从内存下手啊。集成显卡不显示又时候跟内存也有一部份关系。再有,插上诊断卡看看
跑码正常 跑到26 怎么查内存呀,bios我也刷过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VGA接口有没有行。场,三基色信号..

网友:
看检测卡跑码

网友:
VGA到北桥 。应该通过一个门的,你看他的电压正常没有。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