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x主板显卡供电问题

楼主(2008-12-08):
华硕p4p800s-x,独立ATI9200显卡(散热片,没有散热风扇那种),玩游戏一段时间后花屏死机,板卡插槽啥的都清理了不管用。
换GF5200的显卡显卡风扇不转,点不亮,换了两块都这样,手头上没有其他ATI的显卡了。
主板电容爆了一个,位置在cpu上面并排2个左边一个,已经换了
求教一下高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换显卡试一试
不行换cpu
最后查主板的问题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电源试一下看看

网友:
电源换了,cpu也换了 还是不好用,那块ATI的显卡也不好用了……

网友:
多数是显卡散热问题
你看看显卡核心有没有温度

网友:
cpu换回来了 GF的显卡风扇还是不转 自检到2A就停住了,怎么回事呀 那位大侠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你换的FX5200是不是好的呀,就算不亮机只要触发成功,你那5200的风扇就该转呀,除非你那主板连12V,5V都没有又或你显卡风扇本来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FX5200是不是好的呀,就算不亮机只要触发成功,你那5200的风扇就该转呀,除非你那主板连12V,5V都没有又或你显卡风扇本来就不行。。。。

不是啊,两种显卡:ATI 9200 不带散热风扇,直接是散热片的。GF5200带风扇的。
ATI的开机玩游戏过一段时间就花屏死机,G直接开不了 而且风扇也不转检测卡显示2A  G卡是好的。
难道是第一个针脚没有供电? 怎么测那个针的电压?
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么?谢谢!

网友:
是AGP槽没上来12V电压,你的那个5200的要有12V才可以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