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12-08):
一台索尼本本,本来只是更换光驱,可是换完光驱后机器不能启动了。
拆开主机,发现隔离电路的前端有一个7945的六角芯片(下面四角,上面两脚连在背后散热板),查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干什麽的,猜可能是MOS管或线性稳压一类的(哪位知道,一定告诉我,好像只有索尼的板上才有,还有形状相同的几个在CPU供电部分,型号大概是793X)。
量此芯片的输出,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电压从18V左右持续下降,直到稳定在1V多。每次重新插电源都如此。
怀疑有短路现象或电容漏电,可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将隔离电路的MOS管拆了,上面那个不知名芯片拆了,还有附近的元件都焊下了也不行。
又把后端的几个主要电感断开,还是一样现象。
下面没有思路了,想跑电路,可是这一点在正面已经找不到元件了,有不知道在过孔后连接到哪里了,哪位知道这种现象的原因,能不能给个思路。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还能加电吗?待机正常吗?

网友:
无法家电,电源芯片没有输入,感觉是保护了。此机是超薄的那种,芯片很小不好搞

网友:
放电试一下呀!SONY的机子要是断电保护了,好像只有放电才可以重新触发的。还有确认一下有没有设置CMOS密码,不要放了电倒是又整个密码出来。

网友:
放了一天也不行啊,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