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5秒后黑屏----请教版主

楼主(2008-12-08):
一晶冠生产的22LCD,开机5秒后黑屏,指示灯亮绿灯,
高压板代别的灯管可持续地亮
用另外的的高压板点该屏的灯管也能正常亮着,
怀疑其振荡芯片TL494保护,但去掉保护电路后,又怕过流而烧别的,

网友:
请版主明示!

网友:
那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好好查 去掉保护电路 是应急时候才使用

网友:
菜鸟我给楼主一个建议吧:查反馈回路的元件是否有不良,必要的时候可以解除保护进行检修,这样检修起来会更直接一些

网友:
解除保护后,高压板上输出的电流过大,灯管很烫,用一小时左右,一头已烧黑角上有黑影

网友:
灯管一小时就烧黑,说明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不是高压板问题就是灯管问题.任代换其中一样便可确定故障点.晶冠代工的灯管容易坏.按你上面所言.两样应该都没有问题.这种情况在维修中也经常出现.比如我们的灯管有些轻微的老化.我们用新的高压板去点它.由于高压强度方面的差异.刚好可以补偿灯管的这点老化.这就造成了明明灯管有问题.但换一个新的高压板却能正常使用.但这种情况一般用不了多久.几个月后基本上都会出问题.

网友:
1.查看电源整流波形,看直流电压正常不
2.查高压供电电流 过大,必须查到原因修好再
用不能简单取出反馈
3.灯管老化的概率不大,但如果换了正常就可以考虑换

网友:
在下不建议用解除保护的方法来实现点亮灯管的目的,解除保护只是检修的一种方法,通过解除保护来测量各路灯管的反馈电压,以判定具体哪一路的问题,但是直流电压也是要考虑到的,因为TL494的供电电压过高,也会造成保护的

网友:
但是更换上两组新的灯管后不保护,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