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求救主板放电才能开机的问题

楼主(2008-12-08):
各位大虾最近我遇到个棘手地问题,我的电脑必需要主板放电才能开机,不是COMS电池的问题,先换了个硬盘,结果能正常开机了,不过用了不到20天那个问题又来了,是主板?还是硬盘的问题呢?99小妹啊

网友:
强烈建议刷BIOS!

网友:
这种问题怎么会和硬盘有关系呢?。查COMS电路,,更换32.768,振容,,106R。。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 怎么会和硬盘有关呢?不过确实换了个新硬盘他就能直接开机了 不过i就是用不了多久哈 还有哥哥 请问怎么刷bios呢?

网友:
得有编程器才能刷BIOS哦

网友:
换一片电池吧 电池没电了

网友:
明显是主板的问题,自己动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