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093检测卡跑25 24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12-08):
一块技嘉8IPE1000-G (865主板) PT093检测卡跑25 24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发现AGP槽附近有个l两个D1703的管子在主板背面都黄了。

请问是不是这两个管子有问题?用什么代换?

网友:
你的主板修过吗,25不过显卡。

网友:
不插显卡跑多少啊?
插了显卡跑多少,一下就看出来问题了1

网友:
15n03或3055都可以代替

网友:
论坛里的跑25的贴子大把的有,为什么不善用搜索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