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08-12-08):
开机正常进系统后,不打开东西没事,只要随便打开一样东西就马上掉电,是什么问题啊?CPU那一块的元件我都换了,南桥我也换了,还是一个屁样

网友:
学以至用,用以促学!

刚才看了下面的贴子,有一个T42的也掉电,你也可以试下,是否在DOS下掉电,如不掉电,直接加热显卡,
呵呵,刚学到的!
学以至用,用以促学!

网友:
你先杀毒,看一下是不是中毒了 ,软件中毒是会有这种事情,软件没问题的话就查系统供电芯片,CPU供电芯片和温控芯片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能换南桥,为什么不先加焊一下显卡呢,也许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意外.

网友:
本本波 -10 发现你严重恶意灌水,扣分以示警告 请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