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 笔记本屏暗,无显

楼主(2008-12-08):
DELL D610 笔记本屏暗,无显
分析:有这么几种可能,1。屏坏;2。高压板故障;3。灯管故障;4。屏线故障。
解决: 屏乍一看是无显,可仔细观察是有字的影子, 接外接显示器正常。
大体判断为屏无背光 。
开壳 , 经量测主板输入到高压板的电压5V正常,用高压棒测量高压板输出电源为0,
判断为高压板的故障。用示波器查看振荡波形正常,但次级没输出,看高压变压器线圈次级断路,拆变压器,找到断点,用热缩管包好,重新绕好变压器,装机后,一切正常

网友:
高压板也修?高手呀.佩服......

网友:
灌水大王又到这里了………………

网友:
绕变压器...
真是高手.次级那么细的线用力稍大就会断..还要绕回去真不容易...

网友:
哈哈哈,真是难为楼主了

网友:
修高压包~
买疙瘩~

网友:
楼主这样要修好多少台机器啊,佩服哦,原来以为换过高压包已经不容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正确看待~
要赚钱的天天想修通病~论坛也就没价值了

网友:
也是哦,一个高压条才~~~不错啦!LX说真的,要是我来修高压板,我还不怎么会修呢?我就知道换保险了,不然就一条换掉!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听了很明白

网友:
分析:有这么几种可能,1。屏坏;2。高压板故障;3。灯管故障;4。屏线故障。
解决: 屏乍一看是无显,可仔细观察是有字的影子, 接外接显示器正常。

网友:
呵呵```LZ厉害连包包也动手修..

一般么就换换元件就KO了``

发个分解图雷一下我们多好噶``也见识见识

网友:
重绕高压包   高压板的5V是做什么的呢? 主供电应该是19V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dell的高压供电是19v,测5v干嘛,而且修变压器是不是闲的无聊啊

网友:
5伏应该是那8脚芯片供电,19伏主供电。3.3伏是控制信号

网友:
真佩服,这么细的铜线也能量,说不定过几天客户送过来又要修灯管了

网友(2009-02-20):
佩服,楼主好有耐心啊

网友:
高手真多

本本波 -10 这个可以定性为灌水,论坛上的帖子供大家学

网友: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这样的帖子也评分了?!高压条的初级绕一下也许还可能,次级绕是不可能的!不说次级线那么细,光是你拆开了再绕回去,没有专业的绕线工艺是不可能再装的下的!肯定要比原来的体积大多了!(手工绕过线圈的朋友都知道)。另外,你说用热缩管包好次级断点,什么样的热缩管有那么细小?你是把断的线圈一截留在线圈框架外再用热缩管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