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0nz12换mcu后(nt68f63l)开不了机!

楼主(2008-12-08):
我的新mcu的型号是nt68f63l
0514-fm
cn137000
旧的是nt68f63l
0517-go
mkkyt
难道是不通用?
我刷的版本号是710NZ12_F33D,和mcu的标签一样,量板子的供电正常!
开不了机

网友:
不是硬件的问题,应该是程序版本不对或者焊接有问题。还有,因为冬季到来,我们在拿移MCU芯片时,人身上所带的静电会损坏MCU中的数据。

网友(2009-02-27):
在换换驱动刷刷试下,驱动版本不对的话也点不起来

网友:
重新刷一次,或焊接问题

网友(2009-12-03):
很明显,你选用的MCU版本不对。芯片是一样,但程序不同。最好找一个原版的刷一下。
实在不行,换通用板吧。省心。

网友:
那就是没刷好。或者你换的是坏的。

网友:
你的问题,应是MCU没有焊好。

网友:
那个MCU不太好焊,拆下后在原来焊盘上多镀锡,最好一次成功。

网友(2010-02-04):
程序版本问题 三星的不同型号 不同版本 型号一样 批号不一样 板本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