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液晶屏的屏电路板上的 3A熔断电阻 那里买啊!!!!!!!!!!!!!!!

楼主(2008-12-08):
大家好我是个刚来的新手问下!!!我有个17寸的清华同方的显示器在去年1月份坏了!是白屏!送修后结果是屏坏了因为过了保修,于是没换屏拿回来了,前几天在论坛上问了下高手说是有可能是屏上电路板的那个  3A 熔断电阻  有问题!与是我拆开看了下!用万用表量了下阻值是无限大!认定是坏了,但我找了半天淘宝网都没找到那种  熔断电阻  !

网友:
ASUS 华硕 P5NSLI主板最新BIOS 1702版

ASUS华硕P5NSLI主板最新BIOS 1702版(2008年11月26日发布)修正使用NVIDIA双核心显卡可能导致系统挂起的问题。适用于P5NSLI主板
http://driver.zol.com.cn/detail/34/336853.shtml

网友:
找个额定电压低一点的3A保险丝就可以了,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问题,可以传个图片上来啊!论坛里的朋友一起研究啊!

网友:
先测量一下这保险的后面还没有人短路现象.

网友:
我也来顶一下

网友:
先测一下保险的后端电路对地的阻值是否正常.如正常.可从主板上找一保险代替.也可用导线直接连接.

网友:
随便找一个形状差不多的保险丝或电感都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