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SA6进不了系统

楼主(2008-12-08):
  815EP的板,win2000的系统,自检后还没显示win2000画面就自动重启,有时能显示win2000,但只显示一格就死机。安全模式也进不了,PE也进不了,也无法重装系统。诊断卡显示至26(无致命故障),换过内存,无效。望高手指点!谢过!

网友:
自己顶一下,继续求助中......

网友:
能进BIOS吗?改从光驱启动能不能成功呢?如能,对硬盘进行一些操作,比如,装个DOS操作系统能不能启动?或者能不能对硬盘进行FDISK,或者对C盘格式化,如果都能,那可不可以装个WINXP呢?如果还不行,是不是BIOS设置里把某项改变一下呢,如果没有大问题,这些办法应该起作用吧。

网友:
BIOS正常,光盘可引导,但无法进入DOS(选择DOS或PE都没反应),基本上任何读取硬盘或对硬盘的操作都无效。板上的电容大多鼓包,自己动手换了一遍,不知道是否有影响,继续求教中......

网友(2009-01-10):
想刷BIOS,用98引导后,进入刷新程序,在最后一步按下回车键就要开始刷BIOS时又自动重启了,继续求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