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线怎么接这个问题可以到此结束了吧!

楼主(2008-12-08):
一般都是 V+ D- D+ GND顺序

不通电用电阻档找出接地GND,
通电用电压表找出V+(5V)
按顺序插就解决了.不用记.

下面是相关帖子索引

怎么接usb线(没说明书)
前置 USB 排线如何接驳(急)
USB的插头怎样插
USB问题(已解决)
钢笔式摄录一体USB插口
请教硕泰克主板USB接口问题
前置 USB 排线如何接驳
请教一个USB鼠标连线的问题?
三排的usb大家接过吗
USB的接线图
请问 张先生主板USB针脚
USB port 1,2 connector
请问mini usb的定义

网友:
转个比较详细的USB接法

首先还是了解一下机箱上前置USB各个接线的定义。
红线:电源正极(接线上的标识为:+5V或VCC)
白线:负电压数据线(标识为:Data-或USB  Port -)
绿线:正电压数据线(标识为:Data+或USB Port +)
黑线:接地(标识为:GROUND)

主板USB针脚的定义
第一类:8针型
       该类型的针脚多为1999年以前生产的主板所用,不过目前少数P4级(低档)主板也有采用这种类型的针脚。通常接线方法:将红线插入USB针脚1与针脚2,余下接线按Data-、Port +、GROUND顺序分别插入余下USB针脚●,第二种接线方式是第二组USB接线与第一组接线正好相反●。

第二类:9针型
       该类型的USB针脚多为最近新出的主板,多见于支持Pentium 4或Athlon XP芯片组的主板(如i845D、i845E、i845D、SiS   650等),尤其是支持USB2.0的主板。该类型的USB针脚接线较为统一●,可通用于大多数主板。

第三类:10针型
       采用该针脚类型的产品多为采用i815、i815E、i815EP、KT133等芯片组的主板,接法较前两种类型来说要乱得多,总结下来大致有五种接法,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第四种●、第五种●。

   以上三种类型中除第二类针脚,可按照笔者所述接法直接安装,一般情况下不会有错。第一、三类情况较麻烦,采用这两种针脚类型的主板有相当一部分其说明书中并没有详细标明接线方法,因此最好还是以各种方式(电子邮件、电话等)询问一下主板厂商,一般厂商都会给予答复。实在不行可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搞清针脚+5V电源与接地后再接线,一般就不会有多大问题。一般来说针脚1就是第一组USB的电源正极,分辨针脚1方法就是看其主板上的标识,有的直接标“1”、有的则是黑色三角或用白粗线条表示。接线接好之后,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先用USB鼠标试一下是否可正常使用。还有就是某些品牌的主板如果两个前置USB同时连接USB设备的话,会出现其中一个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这属于该主板的Bug,两个前置USB单独使用还是正常的。

其他怪板接法不可能都能找到,解决办法:
1.按照1楼红字测量
2.找对应主板说明书

网友:
哎  原来我也不会插  不过买了万用表后就想可以用表量   现在都不用想就能弄好 ,新手要想上手 最好把自己的机器拆了 在重装次看下上面的字母  用心记下  用不了几次就能记住 不用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