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遇死机

楼主(2008-12-08):
客户拿来说死机。。上电检测果然死机。有时候在进度条死,,有时候进到系统死。。有时候用一段时间死。首先用手摸。。没发现有什么热的。。此板没网卡。。插的独立网卡。先拔掉。。一样死。更换电源,,一样死。更换CPU,风扇,显卡,内存一样死。更换硬盘一样死。把光区拔了一样死。 在死机的时候测个电压都正常 没办法了。。只有把主板拆出来了。。哎。。拆出来就好了。想起昨天有个机箱的档造成进不了系统。。于是就把档板拿掉,,主板用螺丝上好。没接开机和其他线。直接用镊子触发。这下进出系统都OK了。。没见死机。。心里那个美啊 。。于是就把所有线都接好。。准备交给客户。。哈哈。。接完了开机又是老问题。想起前置USB有块电路板。就把它拔了。。这下竟然好了 我那个郁闷啊。。。

网友:
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

网友:
上次遇到个连上前中]置U盘线,然后用U盘就死机了,也是查了好多地方,最后没有办法,就把线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