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41B如何代换

楼主(2008-12-08):
RT9241B可用什么代换?

网友:
可用RT9241A代替

网友(2009-09-01):
我换过,可是换完后特别挑电源!
跑码:B0 AA

网友:
换成9241A  特别特别挑电源,怎么回事?
电源待机5V 高的上电就档B0,4.5V左右的就可以成功开机

与北桥无关,压了也加焊了,内存糟没问题阻值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