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HY内存坏了,帮忙来看

楼主(2008-12-08):
DDR1代的HY512M双面条每面8颗粒共16颗
单条插上不亮机, 所以找了一条128M的带起来. 主板是集成显卡的(因没独显卡)
假如RST测试的顺序是12345678 的话, 出问题的就是3段 01234567 详细看图
因为有一条128带起,所以我不会看, 如果是单条的话我就会.
显卡

网友:
其实就是3段出问题,感觉是那颗芯片虚焊了,你加焊一下第3颗再说!

网友:
双面条, 是正面第三颗还是背面第三颗? 顺数还是倒数?

网友:
双面条的很难搞,我认为即使两面加焊也是不行的

网友:
继续请教,等待内存高手出现.

网友:
根据测试结果看是正反面第三面内存颗粒坏或者虚焊。一般先是换掉有SPD那面左边数起第三颗,再测试看看。有时只换正面的那颗就可以了,有的还要换掉反面的。

网友:
哎呀,换了试一下不就行了吗?不行再换回来撒,呵呵

网友:
哈哈,拆下容易,装上难.

网友:
修内存最好是要带AGP显卡来修,这个内存最好是先换板带显卡的主板再看看.

网友:
没有带显的板呢.所以没办法就着来试了,. 另加说明,如果单上一条好的内存测试完全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