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问题还是键盘有问题?

楼主(2008-12-08):
我的康柏本本,有竖列9,o l .四个键失灵了 ,其他系统都正常,换了个键盘,仍然是这四个键失灵,啥问题呢?主板坏了吗?谢谢各位大侠回答!
主板

网友:
你换个USB键盘呢?

网友:
键盘接口看有无脱焊

网友:
一般是键盘接口的故障,如处理了还是不行,就是键盘控制芯片故障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有没有合肥的工程师?
xinhua2006@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