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星液晶怪问题

楼主(2008-12-08):
一蓝星品牌机,15液晶显示器,开机后显示器提示没信号输入,显示器信号线是好的,主机VGA接口正常,主机接其他的显示器也正常。把液晶显示器接其他的主机都同样提示没信号输入。后来把显示器接到我自己的主机上,显示器居然又正常了。换回原来的主机还是老问题。好像主机和显示器都是正常的,但连接后为什么会提示没信号输入呢?主机分辨率和刷新率都调过,还是没用。哪位高手能帮帮小弟的?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不支持该显示器!

网友:
我说了是品牌机,显卡是集成的。以前用得蛮好的,显示器出现上述问题后拿过来修的。

网友:
显示器的数据线(VGA线)断线(行场同步信号线13,14针)或是MCU出错了。

网友:
肯定是显示器的DB15线有断的
接触不良
有时候可以
动动就不行了
H V信号线
13 14脚

网友:
我修到一台.是LV14蕊片坏了.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