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 DX 777NS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8-12-08):
如题,该显示器黑屏,指示亮,无起高压声。拆机检测,查得行包有轻微裂开,于是换同型号行包。开机,有高压声,黑屏,指示亮。再查尾板,得三色电压、G1电压、灯丝电压正常,G2电压无。于是怀疑是新行包有问题,又换不同厂家同型号行包,故障一样。再把G2引线从尾板分离,测得直流无电压,交流有0.6V电压。现在维修进入茫然当中,请教各位些该如此检修?谢谢!

附:1、查了CPU供电,5V正常。
    2、查了行场扫描IC(TDA9112)供电,12V正常。
    3、查行场扫描IC(TDA9112)25脚:X射线保护输入 电压7V左右;
                               26脚:行激励输出 电压0.7V左右;
                               28脚:B+电源激励输出 电压2.2V左右;
    4、一次电源50V,二次电源升压后115V。

网友:
G2是加速极有100到200V的电压,你顺着这条线看一下应该就会好.

网友:
没有G2电压.其它工作电压一切正常.这个问题应该比较单一.,有的高压包把G2线取下来是测不到G2电压的.建议还是把G2线接到电路上.断开G2支路对地的所有元件.调节高压包上的G2电位器.测一下这时有没有电压.如实在修不出这个电压.可从行管C极处接一整流电路.经电阻分出合适的电压来做为G2电压.

网友:
你是没有高压吧!好好看看行起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