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系统就蓝屏
会员116398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12-08):
客户的一块杂牌板,能亮机,也能进系统,但是WINDOWSxp结束之后,就蓝屏,怀疑是内存问题,查供电2.7 DDR的,也正常啊,索性把那个供电管换了,还是2.7 依旧蓝屏,内存是好的,硬盘也是好的,BIOS是华邦地,代码跑全是数字,最后蓝屏是跑AA,内存槽也刷过了,没用。请问该怎么修?

网友:
系统问题
不要GHOST慢慢装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绝对是好的,经常用

网友:
用完整版 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的一块杂牌板,能亮机,也能进系统,但是WINDOWSxp结束之后,就蓝屏,怀疑是内存问题,查供电2.7 DDR的,也正常啊,索性把那个供电管换了,还是2.7 依旧蓝屏,内存是好的,硬盘也是好的,BIOS是华邦地,代码 ...

你在BIOS里把声卡关了试试,我觉得不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