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 电流能升到0.90+

楼主(2008-12-08):
客户发来一台IBM R60本本,客户描述,一台好的本本因不能上网,拿去别的维修点动了南桥,之后亮不了机了(外接也不行)。客户最后将整机发到了我手里。在我手里,电流可以加到0.90A,测得内存供电正常,换过几根好内存,故障依旧。重新做下南桥,发现南桥做得还算标准,再次做回去。还是故障依旧。于是怀疑被人动过手脚!手里没有样板!查了几天点位图,实在是发现不了什么地方少了东东。显卡没动过,会是显卡吗?
                请教高手老鸟,指点思路!

网友:
你看的T60的图纸 对R60的板子 难道没看出来网卡不一样吗? 阿林的检测卡飞线后可以准确跑代码 你可以跑跑看  要不就查信号 看CPU复位出来没  这个显卡坏了一般会报警  再说客户原本修网卡的 还是不要扩大故障 如果高手做了手脚 那就真的没什么希望了  人为故障本来就不好修

网友:
谢谢波波 ,
这板子,我接到的时候,已经点不亮了,不是修网卡,如果不是朋友的板,我早就叫他换板了,呵呵。一般人家修不好的板,我都放三天,是叫其板了。
对了,刚才发上来的点位图,是R60的,T60的也差不多,但有区别的,我明天对照T60的板,找一个跟T60一样的管试下!

网友:
大哥,我也在修R60 ,你的机器有没有报警声

网友:
T60和R60感觉基本一样的